家用空气开关的日常保养

楼主(2016-10-26):
家庭用空气开关如果损坏,一般没有维修价值,都是更换的,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也可定期检查
1 检查最大运行电流是否超过额定电流
2 检查上下连接点有无过热松动现象
3 检查分合阐是否灵活
4 检查运行中是否有异响
5 检查外观是否完好变色
6 跳阐时是否有大量电弧喷出
如发现空开有以上问题中除2 3项外
只要有其中一项者
为了确保你和家人的安全
请及时更换空气开关

网友:
空气开关,一般我家的都不去看,除非跳了才去弄弄,要不就是不通电了看看坏了就换

网友:
不跳时不用看,1跳了的话,过载没大问题,主要查看是否有短路不能盲目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