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求助康佳LED50M1600B不开机

楼主(2016-10-26):
接修一台康佳LED50M1600B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热地边300V正常,+5V输出正常,按键板有3.3V,按开机键3.3V-0-3.3V跳变,PS-ON无电压。目测没明显故障元件,测开关管正常,次级整流输出
二极管
正常,请各位大神给点思路!谢过!
不开机

网友:
看下主板DC-DC电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
指示灯不亮说明待机电源没工作,先修待机电源

网友:
这可能是常见的主电源部分故障。烧的严重时,得换板。

网友:
强制开机主电源输出正常,没找到解码板图纸,红蓝棕淘得一板,换上一切正常,收费黄灰棕。

网友:
收费少了,红蓝棕买的板,至少至少也要收翻倍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