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不开机 按开机键大电流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6):
华为P6-T00不开机 按开机键大电流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不开机

  2、现象或问题描述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在500mA左右,松开后无电流。

  3、问题分析

华为P6-T00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6-T00不开机维修 图2

华为P6-T00不开机维修 图3

华为P6-T00不开机维修 图4

  分析:主板不开机,用直流电源给手机上电,按开机键电流500mA左右,松开开机键电电流变为0mA,用手去触摸主板电源芯片和对面CPU都很烫,用万用表测量到C911短路了,对照电路图知道为VOUT2电源输出端电压短路,看电路图很快知道CPU网络短了,拆除U900,C911处仍短,拆掉U300后不短,装回U300后OK。

  4、解决过程

  更换U300正常

  5、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P6-T00的板短路的很多。要是碰到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大于500mA,只有C911短路的现象可以直接更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