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摔后刷机,WIFI和蓝牙无法打开

楼主(2016-10-26):
小米5摔后刷机,WIFI和蓝牙无法打开。查看发现WiFi的mac地址没了。这是什么缘故?

补充内容 (2016-11-14 12:22):
谢谢各位!WIFI芯片脱焊,加焊后正常。

网友:
没人出来支个招吗?

网友A:
先查一下wifi芯片和蓝牙的工作条件,不行就换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wifi芯片和蓝牙的工作条件,不行就换芯片吧

谢谢指点!

网友A:
不客气,小米5建议还在保内还是送到小米售后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小米5建议还在保内还是送到小米售后吧

屏都摔坏了,小米售后不会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都摔坏了,小米售后不会管的。

如果自己真的修不了的话建议发到迅维网维修部试试吧,或许可以修好

网友:
国产机WIFI/BT是集成在一个芯片的,先查下工作条件,条件正常拆下芯片打通道是否正常,然后重置一下芯片,不行就更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