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不开机 按开机键无电流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6):
华为P6-T00不开机 按开机键无电流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不开机

  2、现象或问题描述

  不开机,按开机键无电流。

  3、问题分析

  在维修手机不开机故障时,首先要知道手机的开机原理,手机开机原理有五要素,分别为: 供电、时钟、复位、软件、维持。具体开机过程如下:

  ①未按开机键,32.768K实时时钟开始工作,电源待工作。

  ②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开始工作,分别为CPU、主时钟供电;主时钟产生时钟信号经射频IC整形,放大送给CPU,为CPU工作提供时钟条件;电源IC产生PURX复位信号给CPU,使CPU进行清零初始化。供电、时钟、复位三个条件都正常时,CPU才开始工作。

  ③CPU通过三路总线(CBUSDATA数据总线、CBUSCTRL控制总线、CBUSADDR地址总线)从flash调出开机程序,并进行运行,一旦运行通过,CPU将送出CBUSCLK、CBUSEN、CBUSDA维持信号,使电源IC不断产生供电。此时,手机不再断电,开机完成。

  ④根据开机原理首先检查手机有没有供电,经过测量手机VPH、VBAT电压都正常(根据以往维修经验按开机键无电流大部分都是晶振损坏导致,测量晶振阻抗正常,排除晶振损坏)。通过排除以上两种故障,可以把故障定位为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和开关电路故障导致按开机键无电流,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电路正常。测量开关电路时发现开关电路异常,更换开机键后手机正常开机。

  4、解决过程

  更换开机键,故障修复。

  5、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在维修不开机故障手机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依据开机原理去排除故障。(如:可以先排除开关故障,再排除其他故障。)VPH_PWR是由VBAT经U1901输出的,遇到开机无电流,测量到VBAT有电压而VPH_PWR无电压(排除短路原因)可以考虑U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