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电量显示异常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6):
华为P6-T00电量显示异常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充电时电量显示异常。

  2、现象或问题描述

  充电时电量显示变化快。

  3、问题分析

华为P6-T00电量显示异常故障维修

  (1)首先更换A壳交叉验证是否OK,检查J2200连接器有无明显外观缺陷。

  (2)在主屏显示看电量不明显,输入命令*#*#2846579159#*#*选择硬件设备检测——电池基本参数检测,发现显示充电电流大小一栏在没连接USB充电器仍显示正相电流(实际连接充电器显示正相电流,没接充电器,显示负相电流,如-288),如上图,找到问题量测电量计芯片U1301各个供电正常,对地二极体正常,后单独量测周围电阻阻值,发现R1309开焊。

  4、解决过程

  加焊R1309后,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针对以上问题,大家一般首先更换U1301(电量计),但这种故障在实际维修的时候,更换后好的很少,所以在以后的维修过程中,先测量充电计电回路SRN/SRP,排除小料故障再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