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耳机不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6):
华为P6-T00耳机不良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解决耳机不良

  2、现象或问题描述

  插耳机无反应

  3、问题分析

华为P6-T00耳机不良故障维修 图1

  ①插耳机无反应,这种情况是不识别耳机,先排除壳件再目检确定接口无缺陷,无翘Pin。

  ②由上面线路图可知,开机量测J2207第9脚FPC_HS_DET(耳机侦测信号) 的电压(1.8V),发现没有,再量测R2207的另一端,发现1.8V电压正常,断电测量下R2207的阻值,发现无穷大(实际为0欧)。

  4、解决过程

华为P6-T00耳机不良故障维修 图2

  如图,更换R2207后,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①针对不识别耳机的,首先确认壳件和连接器外观无明显破损,直接找耳机侦测信号的线路。

  ②耳机侦测线路是开机时U900会提供1.8V的侦测电压给R1576,(经常会遇见不插耳机,也显示耳机符号,或者耳机符号时有时无的,建议直接更换这个电阻),连接R1506,R2207到连接器J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