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15ISK

楼主(2016-10-26):
插稳压电源显示0.01,无3、5v,保护隔离不过,充放电芯片BQ24780S,最新的芯片,怎么修’

网友A:
不愧是小白问的问题就怎么白,  保护隔离不过首先找到数据手册看看BQ24780S工作条件,其他只能靠自己

网友:
从待机芯片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小白问的问题就怎么白,  保护隔离不过首先找到数据手册看看BQ24780S工作条件,其他只能靠自己

BQ24780S的工作条件看过来了,芯片第5脚的ACOK没出来

网友:
你要个芯片引脚定义图帮你分析下

网友(2020-05-07):
我手头也有一片,4脚不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