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明基显示器

楼主(2016-10-26):
明基显示器,型号是:GL2750-B    有一个色环电阻烧了,不知道电阻是多大的!有的同行帮我量一下。谢谢啦!   电阻r606

网友A:
给你出个招,你去TB找一下你这个板子,然后拍个清晰的图片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这是多大的

因为你这个烧的太厉害,看不出颜色,算不出大小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在热地端,看看链接到芯片的那个脚,看看什么芯片,也能知道,这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热地端,看看链接到芯片的那个脚,看看什么芯片,也能知道,这电阻是多大的。

付哥这个就专业了,我那是最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热地端,看看链接到芯片的那个脚,看看什么芯片,也能知道,这电阻是多大的。

是一个AP4764I的三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热地端,看看链接到芯片的那个脚,看看什么芯片,也能知道,这电阻是多大的。

是一个AP2764I的三脚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出个招,你去TB找一下你这个板子,然后拍个清晰的图片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这是多大的

因为你这个烧 ...

帮我看看这个是多大的,图片有点模糊!不好意思哈!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我看看这个是多大的,图片有点模糊!不好意思哈!   谢谢啦

图片不能放大,我看不清楚

网友:
我传一个色环电阻读数方法,你照着读一下试试

网友:
颜色都看不清楚了,找同样的板上面撤一个上吧

网友:
我没有这个板  帮顶一下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没,色还电阻不会看

网友:
给你一个高清截图。。。

网友:
看我的截图,,好像是1K

网友:
对的,就是一个1K欧的

网友:
你看下用的什么芯片呢,是不是接的是芯片的启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