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E主板 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10-26):
客户一大早打电话来,说主机电源烧了,主板也点不亮了。。。废话省略,上图
先目测外观,没什么问题,接着打阻值,3VSB,USB接口,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阻值都正常。。。因为电源烧坏了,就打了电源接口的阻值,结果发现紫色5V阻值为39欧,我想要么稳压器短路了,找到1085,打阻值,没问题。。。想跑线,无从下手,打开论坛,看看有没有图纸,没有。。。看师兄讲,华硕只有点位图,一看还真有。。。按照点位图,查啊查啊。。。最后才查到CPU管理芯片那里。。。有个4.3欧的电阻一端5VSB,一端连管理芯片,连管理芯片这端短路,拆下这个电阻,紫色5V打阻值正常。。。问题找到了。。。

4.3欧的这个电阻,已经变成30欧左右了。。。
接着开始找rt8803a芯片,只有rt8802a,无法代换,但我相信只要换了这个芯片和4.3欧电阻,此板肯定能修复。。。
总结:虽然一开始就上诊断卡跑00,没往CPU供电电路那边着相,总以为是三端稳压器那边的问题,以后要结合起来,这次增加些经验吧。。。

网友:
说真的,台式机主板一般都直接换了

网友:
一个电阻的问题 楼主功底不错

网友:
要是我的话  这样的板还真不愿意花时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