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 USB接口都不能用大师指导

楼主(2016-10-26):
接手华硕X54H 版号K54LY REV:2.1  所有USB不能用,5V正常 数据脚对地也正常,哪位大师修过的指导下

网友:
   换桥试试呗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2020-07-28):
南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