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着急

楼主(2016-10-26):
索尼笔记本版号 1P-0113J01-0811  MBX-240  待机0.1  3V  5V 正常   按开关电流跳一下就掉 跳到0.2左右就掉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查到显卡短路 把显卡加焊下来  不上显卡待机还是0.1  按开关还是一样 跳到0。2左右  有大神告诉我应该怎么查吗  从哪里差 新手 勿喷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初步估计你的显卡都没短路吧,最好查下其他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SONY的机很多都是腐蚀 你仔细点看下

网友:
先放 CMOS 电池 ,看看。。。。再检测 主板是不电压没出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