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通病维修断线

楼主(2016-10-26):
联想c200一体机,症状:黑屏, 有通电不显示。1.如图 2 修了好多台都是主板后面有五根线断了 , 应该是通病、
拆开外壳,主板正面 接下来把板子拿下来, 外壳丢一边。  找到这10 个点 。 上面五个 需要用那个小刀小心刨开焊点 这个下面的五个, 有三个焊点需要刨开。   刨开之后测量一下看看哪几个点断线了用铜线连上就ok  正常的是: 下面的点从左边数起第一个点连上面第三个点(也是从左边数起), 下面第二个点连上面第一个点,下面第三个点连上面第二个点,下面第四个点连上面第5个点, 下面第五个点连上面第4个点。  也就是:
1~3
2~1
3~2
4~5
5~4   测好了之后 就开始连线, 注意绝缘。   包好。  测试ok      这是学校里的机子 , 统一进了好多 , 都是这样的问题 , 修了不下10台了。。 给你们一个参考。。

网友:
我的故障一样,问题不一样,我量了5条线都没断线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查出来断线的

网友:
LPC断线了,硬盘插槽下面,打一下LPC的组织

网友:
这都让你发现了

网友:
这5个点 具体什么信号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检查到他们断线的呢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这线飞的有技术.

网友:
这图不清楚

网友:
五条线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目前没修到过断线的C200,图片收藏备用

网友:
修主板要细心的。

网友:
断线也是通病吗?楼主厉害了!

网友(2017-06-04):
批量问题吧,我这边还没有碰到断线的。

网友:
是什么断线了,IO的LP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