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一台现代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6-10-26):
今天接到一台现代E223H显示器,    用时间长之后就闪屏, 才开始不闪,需要用上一段时间才开始闪,而且调试亮度暗屏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闪了。   请问下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嘛   可以给点思路不,到底是驱动板上面问题 还是电源板上面问题????

网友:
点一下屏不就可以区分故障在那里了吗   估计高压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没有点屏的工具  不知道怎么点   我是新手 不怎么懂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是换过通用电源板的,而且可能是ADJ没接(纯属个人猜测,不一定对)

网友A:
看楼主描述,不知道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不知道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好像是背光闪

网友B:
  而且要时间很长才会闪    闪的时候 只要断掉  重下通电又可以用好一会时间了,真是烦死了  真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不知道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付哥,我买过一批通用电源板有这样的问题,亮度上不去,调亮就抖,黑一点就不抖,他的描述跟我的挺像的

网友:
一个一个的换只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付哥,我买过一批通用电源板有这样的问题,亮度上不去,调亮就抖,黑一点就不抖,他的描述跟我的挺像的

电源带负载差,闪的时候,指示灯也闪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带负载差,闪的时候,指示灯也闪吗?

指示灯不闪,如果加个高压条就ok了,感觉是一体板做工不行,高压部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要时间很长才会闪    闪的时候 只要断掉  重下通电又可以用好一会时间了,真是烦死了  真不知道哪 ...

背光闪,指示灯也闪一下,就是电源带负载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光闪,指示灯也闪一下,就是电源带负载差。

  指示灯没有闪过   就屏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没有闪过   就屏闪

好弄,如果是灯管的,就加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要时间很长才会闪    闪的时候 只要断掉  重下通电又可以用好一会时间了,真是烦死了  真不知道哪 ...

你这种可能跟我的还不同,我的是只要亮度调上去立马闪,不分时间长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不闪,如果加个高压条就ok了,感觉是一体板做工不行,高压部分不行

  直接换一个电源板  行吗  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电源板  行吗  请问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吧?你的,如果是的话,换了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主机连接显示器的线不行了,我遇见过换根线就好了,我遇见的也是刚插上好的用一段时间久闪屏

网友:
闪屏时可查找各板上的发烫元件,采用冷却法查出真凶.

网友:
高压或者是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