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维修自己的德至高852热风枪

楼主(2016-10-26):
最近自己的TAK热风枪不出热风了,拆开看了一下应该是发热丝坏了,发热丝不好换,但是可以更换手柄一套,下面过程:

这是买来的新手柄,这个热风枪是5线的,不要买错了有3线的通用手柄.

新手柄的黑 红接原来手柄的黑和红,新手柄的黄色是地线,找出地线相连,剩下新手柄的绿色线 2根粗线接剩下的颜色不分正负,如果不能控制温度就把2根绿线对跳一下就好了

和原来的线有差别,需要用胶封死一防漏气造成风力不足.
这就是通用850热风枪换手柄的方法,原创作品,喜欢的加分哦

网友:
坏的手柄我把它给拆了,呵呵

网友A:
新手飘过,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风枪没修过,换过烙铁发热芯,修过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暴力拆的吧?

恩,这个风枪手柄全是使用胶粘死的,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飘过,谢楼主分享

这个热风枪比较好修,构造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没修过,换过烙铁发热芯,修过可调电源

热风枪其实也可以换发热丝的但是这个不好换,就换手柄吧

网友D:
这个风枪也能修,呵呵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枪也能修,呵呵  厉害

其实想这种热风枪构造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