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6):
GA-H61M-S1 2.2不出CPU电压,Q13电压以出来,CPU供电芯片开启出来,芯片也换了,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手上也有块一样的,不过是REV4.0,估计板上的元件布局差别不大。故障跟楼主说的一致,测Q13旁边的R41对地短路了,看图纸R41的8K左右的。换了好板的R41过来也没有出CPU电压,头也挺大的

网友:
vtt3.3, vtt1.8查清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