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摸板左右键

楼主(2016-10-26):
对地1脚2脚3 4脚都是通的  正常不??? 现在触摸板左右键不能用,驱动什么都试过。左右键是在主板上,

大哥们告诉该怎么去检修  触摸板 左右键

宏碁 5750G

网友A:
按键是不是好的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是不是好的撒?

就是不知道啊。

网友:
按键明显短路了,看图纸,正常情况下3。4脚悬空,按下按钮3.4脚接地,来完成信号的跳变

网友:
1 2 3 4脚 都是通的、、

网友:
换一个,按键坏了

网友:
不会测按键好不好?

网友:
电路这么清楚的东西,还要问呀,,,那这本子还不给修废了

网友:
左右按键短路了

网友:
明显换按键就OK了。。。。

网友:
不可以 正常是34通 12通 按下后1234都通 换开关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按键先判断一下好坏啊

网友:
按键坏了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