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系统也可以上网,PE系统上网教程

楼主(2016-10-26):
PE系统也可以上网,PE系统上网教程

  1、首先将计算机关机。

  2、将做系统的光盘或U盘接入接口中,在这里我用U盘来演示。

PE系统上网 图1

  3、打开计算机进入BIOS设置将U盘设为第一项启动,按F10保存并退出。

PE系统上网 图2

PE系统上网 图3

  4、选择第三项Win03PE按回车进入。

PE系统上网 图4

  5、成功进入PE选择加载网络组件,选择启动网络。

PE系统上网 图5

PE系统上网 图6

  6、耐心等待,正在启动网络组件。

PE系统上网 图7

  7、插上网线就可以用了,如果是无线网络可以选择PENETCFG网络设置。

PE系统上网 图8

PE系统上网 图9

网友:
这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表达不用硬盘 电脑也可以上网是吗??   速度快吗??

网友A:
用PE上网、这个有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E上网、这个有啥意义?

感觉没有什么意义,pe上网啥也干不了

网友:
在维修中,可以测试网卡?

网友(2016-12-26):
PE本来就有上网功能

网友B:
2003的PE可以,WIN8的貌似没有这功能,然后这个可以测试网卡是否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3的PE可以,WIN8的貌似没有这功能,然后这个可以测试网卡是否坏掉

我是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win8的好像也可以吧

网友C:
遇到usb3.0驱动,可以下驱动在pe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usb3.0驱动,可以下驱动在pe界面

win7的话可以自己在镜像里集成usb3.0,100系列的主板必须要usb3.0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