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桥hm65代替hm77 slj4p代替slj8c

楼主(2016-10-26):
dell 7420不认无线 有线,桥hm77用hm65代换没有问题 。机器是slj8c可以用slj4p代换
DELL

网友:
验证过了吗

网友:
验证过 图片 上传不了哪

网友:
二代代换三代?这个相差有点大

网友:
我的不认无线有线和USB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这都可以,也能想到啊

网友:
在有些机型上面 其实HM65可以代换一切7系列的所有桥,我早已经试验过

网友:
你低的换成高的没事儿,客户不会找你的麻烦。。。你高的换成低的,碰到有些客户就会来找你的麻烦!看来二代芯片组点不亮3代cpu并不是桥本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