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45 时开时不开机

楼主(2016-10-26):
联想G40-45 时开时不开机   刷BIOS故障依旧  机器南桥跟CPU集成一起的   加焊故障依旧  求大神告诉是只能更换CPU了吗

网友:
开关没有问题吧

网友:
晶振换过了没

网友:
信号正常吗,ec拖锡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吧

网友:
把板子先统统用热风吹下。

网友:
这个机器cpu问题多,大多数都是cpu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 0.02待机 不触发 真怕是CPU 坏了

网友:
别因为这个是单桥CPU就影响你的思绪,慢慢修,应该另外有问题,在不开机的时候检测什么电压不出来就了然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保护隔离  也有可能是ec条件有问题

网友:
妈蛋,现在这集成的CPU真的是欲仙欲死

网友:
换cpu解决啊   这种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了  能不能触发   不一定要换CPU   可以重植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是最烦的,一个搞不好还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