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6-10-26):
今天遇到一台A1466 的显示,开机满屏都是错误代码,硬盘拆开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这网站也有人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求解一下

网友:
就是这样开机报错,不知道主板哪里出问题了,大家有谁知道的

网友:
以前有台系统崩溃了也这样,重装苹果系统

网友:
对的 重装系统

网友:
先软后硬,,怎么马上就拆硬盘,,,

网友A:
搞维修的准备一个win8的固态  是不是系统问题一试就知道了 省的老师重装系统

网友:
你这个要排除是硬件 还是系统的问题 你这样说 谁知道  这个问题 内存 CPU   都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准备一个win8的固态  是不是系统问题一试就知道了 省的老师重装系统

苹果的机器硬盘借口专用  关键是硬盘忒贵

网友:
刷BIOS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