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5800 A75M V1.0

楼主(2016-10-26):
联想启天M5800 A75M V1.0

联想启天M5800 A75M V1.0.zip

网友:
不知道能用不 试试先

网友A(2018-04-19):
USB 3.0  不能用   下载了好多个  刷上3.0 都不能用  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5-28):
我的也是USB  3.0用不了    奇怪了    肯定是通病

网友(2018-09-12):
我的刷了USB 3.0也不能用了

网友(2018-10-17):
能说一下哪个是BIOS吗?

网友(2019-04-29):
不知道能用不 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3.0  不能用   下载了好多个  刷上3.0 都不能用  是怎么回事

USB 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一块

网友(2019-09-23):
我的这个型号板子有开机密码,编程器备份同型号主板biOS刷入后usb3.0会识别不了,请教如何pojiebiOS密码,放电不管用。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A:
USB 3.0  不能用   下载了好多个  刷上3.0 都不能用  是怎么回事

USB 搞好了   吗

网友(2021-06-26):
刷了 用不了

网友(2022-02-24):
USB接口的问题检查一下USB接口后方保护电感是不是断路了,这个板子算是通病。

网友(2022-09-20):
不接内存条报警 接内存条不显示

网友(2024-08-16):
感谢分享,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