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解密刷bios后 一定要记得重置下NVRAM

楼主(2016-10-26):
MAC解密刷bios后  一定要记得重置下NVRAM
今早解一个苹果A1278的密码  刷bios后进不了以前的苹果系统   重新做几个版本的苹果系统都不能安装   尝试重置了下NVRAM  (开机启动声音同时按下OPTION+COMMAND+R+P知道再次听到开机声音松开)  在装系统畅通无阻   这个高手们早就知道 但还是给我们这些小白们提个醒吧!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苹果的和一般电脑是有些不太相同 软件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刷完之后进不了以前的系统了呢,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好多人都不知道呢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遇到过   你这个是检测不到原来序列号吗

网友:
遇到过  时间也有时候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哎,可惜都没有苹果机器来试,只能看看你们装逼了。。。

网友:
刷过几次没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
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牛逼啊 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
这生意也是没谁了

网友:
每次pojie密码后都要输入的 不输入进不了

网友(2016-12-23):
OPTION+COMMAND+R+P

网友:
苹果还没资历修

网友:
是的 要重置smc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换硬盘之后,做不上苹果系统这样重置下试试

网友:
嗯,又是解密后,还是像没解成功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啊,重置多按一会儿,最好让它重置2次以上

网友:
有这样的事?下次注意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一步好关健的,不清就会慢了,就要做多一次了

网友:
苹果接触的少,,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要重置

网友:
不用啊,机器太老了吧

网友:
OPTION+COMMAND+R+P知

网友:
苹果不会搞

网友:
原来刷过BIOS,好像没这个问题,可能是WINDOWS

网友:
苹果解密我都不是直接刷BIOS,都是直接把密码区给覆盖掉,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恢复出产设置吗

网友:
对的 所以要提前说明关于数据的问题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苹果机搞

网友:
这个是好经验 不然肯定认为BIOS不对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就可以修了

网友:
这个密码是开机密码?删除applesetup重启也可以的!

网友:
苹果的还没敢搞

网友:
不然会卡顿?

网友:
这个好经验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谢谢,

网友:
好的 几下来 以后遇到这种MAC 一定按照楼主的方法做

网友:
苹果管理员的密码有的刷了bios也不好用 就得做系统 好用

网友:
有道理的!!!

网友:
这个真心可以,不然要走好多弯路

网友(2019-09-26):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20-05-02):
经验有用。。。。。。。

网友(2020-06-12):
楼主真是行家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