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一)

楼主(2016-10-26):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一)

  故障一:手机重启 定屏不开机维修

  故障现象:

  1、按开机键后手机不断重启,不能进入待机界面。

  2、按开机键后手机定屏在华为界面,不能进入待机界面。

  维修技巧:

  检查开机电流,若电流在80MA--350MA之间则进行强制升级,若电流大于500MA,则换板处理。

  维修流程:

  故障二:手机发烫 待机时间短

  故障现象:

  开机后手机发烫,待机时间短。

  维修技巧:

  参考如下方法进行检查,若无异常则为电池故障,需返厂更换电池。

  若故障如下所示则更换主板:

  1、测量VBAT对地阻抗是否大于5K,若小于5K则一般为主板故障。

  2、测量关机电流是否为0mA,若关机电流大于1mA,则一般为主板故障。

  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测量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是否正常,若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偏大,则一般为主板故障。

  故障三:不充电

  故障现象:

  插入USB数据线,不能充电。

  维修技巧:

  不充电常见故障为插入USB数据线无充电图标显示,或有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

  维修技巧参考如下:

  无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检查手机是否显示充电图标,若无充电图标,则检查USB接口是否异常,若USB接口异常则更换处理,若无异常则更换主板。

  有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首先检查电池,测量电池BSI触点与负极触点阻抗是否为10K,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否为0V,若电池阻抗偏离10K幅度较大,且电压为0V则为电池损坏,需要返厂更换电池。

  检测小技巧:

  有些手机虽然能显示充电符号,但是充不进电,我们可以找一根USB数据线,将USB线剪开,将红线(VBUS)接在直流电源正极,黑线(GND)接在直流电源负极,将电压调至5V,插上手机观察电流,正常的充电电流一般为450mA—950mA左右。

  维修流程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http://pan.baidu.com/s/1jIAZJ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