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二)

楼主(2016-10-26):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二)

  故障一:无铃声

  故障现象:

  来电无铃声、播放多媒体音乐无声、打电话免提无声等。

  维修技巧:

  无铃声故障通俗来讲就是喇叭无声,喇叭阻值一般为8Ω左右,具体判断与维修技巧参考如下:

  来电无铃声:先检查来电铃声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播放手机里面的音乐有声音,就可以排除喇叭单体的问题。再升级单板软件试试,不行就更换主板。

  播放多媒体无声:确认喇叭是否装反或者与SPK接触是否良好,再检查弹片是否破损,还是不能解决就升级软件试试,还解决不了就更换主板。

  打电话免提无声:首先播放多媒体音乐排除喇叭单体问题,如果打电话听筒有声音,喇叭无声,请升级最新软件试试,不行就换主板。

  维修流程:

  故障二:无受话

  故障现象:

  建立通话后,对方能听到你的声音,你却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维修技巧:

  无受话就是听筒无声,建立通话后可以开启免提来排除其他原因,如果免提有声,基本可以判定为听筒问题了,测量听筒阻值是否正常,C8818听筒采用压接方式,看看压接处是否有污浊,故障原因还没找到就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上两个听筒触点阻抗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就升级最新软件,不一样就直接更换主板。

  维修流程:

  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http://pan.baidu.com/s/1jIAZJ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