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505不触发。小问题大神勿喷。

楼主(2016-10-26):
今天 同行送来个G505 说不开机了。 不开机了~~~不开机了~~~  不开机了~~~ 重要的事情 要说三遍。。。   (尼玛 不开机了 是什么鬼  反正进不去系统都叫不开机)。  好吧 接过本本来按开关键没任何的反应 插上电流表 。 一看 0.2  按开关键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心想这应应该是 短路 或者 已经触发了。给同行说一下 报价 开始维修。    拆除板子来 一看是  AMD集成CPU的。。。  外观上 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首先 各大 电感 打一下阻值。 都正常 没有短路的。这就不上图了。
既然跑0.2 就看看  有那些电压出来了。   哎  新的 3v 5v 都是 单个芯片控制   引脚 还是顺着数的。 3v 5v 都是 触发后有的 基本就是 短路喽。 既然各大电感 都没有 短路   就开始 查喽。基本就是线性短。
测量到pu401  5脚 3V线性 发现短路。。。 顺着 线性去的地方找 PC414 电容短了。 去掉 哈哈 点击就正常了 触发 电流 一路小跑  上屏看一下 亮机了 嘿嘿 。  简单的说 3V线性 短路  待机偏大,不触发。  附上 本机的 图纸  。  大家 觉得好 就给点分
最近 没有分 用了~~~

S405 la-9911p_0401 PREMP final.pdf

网友A:
技术真是好~我示波器还是不会用想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真是好~我示波器还是不会用想你学习

嘿嘿 觉得 好 可以 打赏点分呀

网友:
我昨天修到一个是cpu坏了,待机0.03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 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呀!

网友:
LZ有没有BIOS啊!我这边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想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种短路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到位,思路不错

网友:
可以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楼主 查得 听仔细的啊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网友:
这个好修不难。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多

网友:
检钱的机器啊楼主

网友:
技术真好,收钱的感觉更好

网友:
楼主像这种烧鸡应该烧的出来吧?

网友:
遇见这种问题基本都是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