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不触发3v5v一会消失

楼主(2016-10-26):
HP DV4
不触发,DC头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保护隔离正常。
插电瞬间待机有电压,几秒后消失,有待机时电流0.008左右。
查3V5V没短路。猛抽一支烟回来,发现内存旁边8731AE表面有个黑点。。。。。烧穿了。
换了好了。没图只能认为是是8731AE VDD短路,修好就行没必要再去钻。
不触发

网友:
明显眼睛能看到的一般都先处理,处理好了的话就不去深究是为什么了。。

网友:
观察的这么仔细。。。。

网友:
这小贴水好

网友:
维修机器就的需要仔细观察。

网友(2018-02-07):
修电脑眼神要好哦!!!!!!!!!!

网友:
这话说的好 能挣到钱就行

网友:
只要修好就行了,不需求去研究为什么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