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四)

楼主(2016-10-26):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四)

  故障一:无信号 信号弱

  故障现象:

  无信号或信号弱一般表现为不能打电话上网,或者打电话容易掉线,上网速度慢等。

  维修技巧:

  可以通过查看手机(设置→关于手机→状态消息→网络→信号强度)来查看信号,正常的检查值一般为-75dBm至-90dBm左右,越接近-75说明信号越好。如果完全没有信号则为0dBm,大于-95dBm则信号较弱。

  可以先查看后壳天线是否破损,再看看主天线弹片是否变形,压下去,如果检测不出问题就升级最新的软件,还是解决不了直接更换主板。

  维修流程:

  故障二:不识别SIM卡

  故障现象:

  不识别SIM卡时会提示没有UIM卡,通知栏也会有一个SIM卡形状加感叹号的图标。

  维修技巧:

  用一张好的SIM卡插进去,来判断是卡的问题还是手机的问题,如果是手机问题,先检查SIM卡与卡座接触是否紧密,用手压紧再测试,排除接触不良问题后,就观察SIM卡座弹片是否有变形破损等,卡座无异常的话再升级最新软件,故障还是不能排除就直接更换主板。

  维修流程:

  华为C8818基础版维修手册V1.0:http://pan.baidu.com/s/1dF1G4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