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np-m300xs+ 通电状态灯闪

楼主(2016-10-26):
np-m300xs+ 一通电 状态灯闪,好像一直闪,查说明书说是灯盖或灯架问题,我判断 是连锁问题,也就是灯盖的开关有问题,但是这个好像不是机械开关。 现在想不到解决的办法了,谁知道,指导一下。 非常感谢
问题

网友:
有师傅看到下,回复一下吧。在线等啊。再次谢谢啦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好像就是机械开关吧,看仔细了没有?

网友:
不是机械开关,是一个感应开关,感应开关坏了,感应开关共四个脚,两个脚接地,一个脚有4.98V,最后我试着用镊子把4.98V的脚与另一个非地脚连起来就可以开机了。找不到这个开关,直接用保险比把这两个脚连了。

网友:
问一下M300的电源灯闪一下没电呀输出 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