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55一体机,AMD集显,板号6050a2579601 a02

楼主(2016-10-26):
C455一体机,AMD集显板载 E2 CPU,板号6050a2579601 a02  淘宝买的100%好的  我机器故障是开机电流0.4 左右跳动  唰了这个BIOS 就好了

C455一体机,AMD集显,板号6050a2579601 a02 CPU左下角这个.rar

C455一体机,AMD集显,板号6050a2579601 a02 内存左下角这个.rar

网友:
正在找这个……

网友:
份不够能给传一份吗

网友:
BIOS还是图纸啊

网友:
只有 BIOS    没有图纸

网友(2016-12-08):
是不是必须刷两啊

网友(2017-01-07):
ec型号能给一下吗

网友:
谢谢大佬的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亲SN的是几M的啊

网友A:
我的机器电流 0.48A  不知刷这个能否好用 先下载试一试

网友(2017-02-26):
我的开机跑0.2几,不出CPU电压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7-04-21):
手上正好有一台   刷了很多都不行   试试楼主这个

网友:
下次两个一起打包就更好了

网友:
CPU旁边是几MBIOS

网友:
有人刷好吗?

网友(2017-05-27):
手里刚好有1台   关机在开 不亮机   放下电就好   在关机 开机 就不行了  下载个试试

网友:
几M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电流 0.48A 不知刷这个能否好用 先下载试一试
问一下你的0.48A,最终查到是什么问题-----我的0.5A,供电全部查过没问题,时钟48兆OK,32.768K右边有脚波左边没波;换过晶振没变化!BIOS刷过几个;也换过,三合一CPU假焊无果;更换无变化!不知道是否买的CPU不好------

网友(2017-07-27):
两个打包在一起多好呀?节约下载分,去下了看看,和你问题一样,没分先把分赚了再来

网友:
我刷了你的BIOS可以开机了,但是进BIOS就自己刷完了后就不开机了?咋的呢?

网友(2017-09-03):
我试试看看,我的机器是0.7左右,不知道可否成功

网友(2017-10-08):
大家问是4M 还是8M 我下了看是4M

网友(2017-11-29):
第3台C455了 同样的故障 没有搞定 维修期间刷BIOS 亮过机 但是重启开机不亮 郁闷中 都是集显

网友(2018-08-17):
同是C455板号完全对得上为什么我的是独显呢。BIOS也是4M的。

网友(2019-04-12):
我的是8m的
你的是4m的..................................

网友(2021-10-11):
独显集显通用吧,版号一样就行

网友(2022-07-30):
我的电流0.47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2022-10-22):
感谢分享,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