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750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6-10-26):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60914QMHG\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60914QMHG\Desktop
帮我看下圈中左边的这个是什么管,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在这里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就两个三条腿的管 上哪知道是什么管 这个考验有点深了

网友:
谁有一样的显卡帮我测下是什么芝麻管,原先这个掉件了,换过NPN PNP 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