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1.3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26):
  这主板问题很奇怪  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亮机使用  关掉后再开就跑C1不断重启  拔掉电源之后再开就可以了

根据论坛里的案例 刷了个G41MT-D3的BIOS上去问题解决了  可是认不到网卡   再刷另外一个型号的BIOS上去可以开机可是进系统会黑屏

现在又刷回原BIOS 恢复了原故障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吧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在线等 政府单位用的  比较急

网友:
明明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政府单位  你直接加个网卡不就行啦

网友A:
为什么用同型号同版本的BIOS就不行呢?只要刷上去可以正常开机 网卡 声卡可以正常认到的关机之后再开就卡c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同型号同版本的BIOS就不行呢?只要刷上去可以正常开机 网卡 声卡可以正常认到的关机之后再开就卡 ...

一般就是刷的BIOS有问题,换一个刷一下试试。

网友:
多刷几个   你。刷的bios虽然亮了 不代表其它功能就是正常的

网友:
刷了 BIOS  不行  拆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