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56WH4屏 LED芯片烧了谁帮看下什么型号

楼主(2016-10-26):
LP156WH4屏 LED芯片烧了一个洞,看不清楚,谁帮看下什么型号

已经问到了,该芯片 为LED 灯升压IC ,型号为SM4500  可是全站都无资料,求PDF资料. 代换资料

网友:
我的是 TPS61189

网友A:
屏 型号 是 LP156WH4  (TL) (N 1)  LG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 型号 是 LP156WH4  (TL) (N 1)  LG的屏

已经问到了,某宝热心卖家告诉我了, 芯片型号是SM4500 , 全站都没资料.也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换 ,找不到资料...

:'(:'( , 求资料!!

网友C:
直接从坏屏上剪高压部分改装

网友:
要什么资料啊!直接找实物更换才是道理.

网友:
只有找156的屏上拆了,要么就改板,代换很少有资料

网友:
你买一张坏屏幕 不就可以,破的那种

网友:
换屏呗,最简单。找一样的屏幕换芯片

网友:
找不到碎屏

网友:
支持一下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问到了,某宝热心卖家告诉我了, 芯片型号是SM4500 , 全站都没资料.也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换 ,找不到资料. ...

直接换个通用LED升压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从坏屏上剪高压部分改装

这个要怎么改, 需要从哪里剪 需要接哪几条线,有实例吗?

网友(2016-12-01):
可以用TPS61187代换

网友:
此贴对我甚有帮助,故先评论一下

网友:
求 什么PDF资料. 代换资料啊!直接找芯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