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k470p-i5

楼主(2016-10-2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k470p-i5的机器拿到机器查到不触发,拆开机器发现机器以前修过,打到开关到EC有跳变,但是EC到桥的pwrbtn没有电,按下开关有个瞬间的跳变,撬开EC的pwrbtn脚,打到有2.9v的电,按下开关没有跳变,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接下来应该查那些地方了。

网友:
是神州  不是东芝

网友:
PWRBTN低高低的跳变是正常的,接着查到了VCCSUS3_3G供电没有追到了PQ56如图+5V_+3.3V_ON开启型号没有(应该为3.3v),接着追到了EC,查EC的条件都正常,所以换了一个EC,+5V_+3.3V_ON有3.3v了,但是还没开机还要接着查

网友A:
还是查EC的条件呀

网友:
PQ56应该是高电压导通,前面的+5V_+3.3V_ON已经有了3.3v然而PQ56的第四脚并没有高电压又查VIN_SW追到了如图发现PD11没有导通,19v没有过。果断换了一个。电通了。PQ56也导通了。但是上电到0.18不动了。还有问题,还要接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查EC的条件呀

EC应该没有问题了。换了一个新的。条件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查EC的条件呀

是一个二极管坏了。换了一个通电了。只跑到0.18

补充内容 (2016-10-31 11:44):
已经修好,原因是不知道桥下面的哪个信号短线了。我把桥下面的两排电阻电容全部加焊,结果就跑马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