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5 卡LOGO AMD 6050A2579601

楼主(2016-10-26):
联想C455 卡LOGO   AMD  什么问题?? 刷个4M BIOS 也一样

网友A:
U口认真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认真查一查。。、、

你是灌水的还是USB 3.0 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8-10-05):
我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你的好了吗 分享下

网友(2019-03-24):
我遇到过一台,也是卡LOGO,最后拔掉内置摄像头好了,客户说不用摄像头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