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50J 工厂纯净me 完美解决 开机慢 二次 开机等问题

楼主(2016-10-26):
华硕 X450J 工厂纯净me 完美解决 开机慢  二次 开机等问题  对好板号下 12279﹣2   不好用 扣我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备用,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A:
对于换桥后,还是用厂家的原始的刷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收藏了,备用

不用谢 好用 加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换桥后,还是用厂家的原始的刷效果好

恩 这个就是工厂纯净me的

网友C(2017-07-26):
为什么写过后反复掉电重启  不亮呢,用原来的就期能开机?哦 板号不一样,我在找下。。。。

网友C:
下的的,为什么没一个人说下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写过后反复掉电重启  不亮呢,用原来的就期能开机?哦 板号不一样,我在找下。。。。

那可能说你主板不是bios问题 这个bios我是亲自验证过是好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的的,为什么没一个人说下结果呢?

可能是都比较懒吧 不过这个bios
我自己验证过的 是好的

网友(2018-04-26):
机器型号一样,但是板号不一样,我的是13320-1

网友(2018-07-05):
BIOS 太乱了,不知道哪个好用。

网友(2020-03-03):
有个  开机不显示的     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