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楼主(2016-10-26):
供电正常,跑马掉电,刷BIOS后无CPU供电,怎么办???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出货量很大,市面量很大,常遇到这板

网友:
the voltage on the main level

网友B:
这样的话 只能继续刷bios

网友:
那就先把原BIOS刷回去, 检查一下IO的电压检查电路

网友:
再刷回BIOS  按时序查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C:
论坛大神发了个 专题    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好像出货量很大,市面量很大,常遇到这板

是的呢,不知道大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 只能继续刷bios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大神发了个 专题    你找找

是不是去18脚电阻那个帖子???

网友D:
再刷BIOS啊,没有刷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刷BIOS啊,没有刷对吧

我备份的同种型号同种版型,怎么不行呢

网友:
不会是你刷BISO的时候吧板子吹挂了吧,
一般来说这板子BIOS问题应该是不会导致不出供电的

网友:
涮回去,可能是刚才看的贴子的情况。电阻?
那个贴子分析很清楚的,一步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