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款OKI 6100F打印机双灯闪的怪问题!

楼主(2016-10-26):
    今天下午修到了一台OKI 6100F+的针式打印机,故障为开机联机灯+缺纸灯同时双闪九下,然后联机灯闪一下,电源灯常亮,拆开机器量过。打印头连接的排线两端都相通,,这种情况时好时坏,,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朋友们,给点思路?!现在被客人催得头大,对这个故障表示很纠结。。。。

网友A:
看能不能找到机器的手册吧,手册中会有这种情况是什么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找到机器的手册吧,手册中会有这种情况是什么报错、、、

没有啊,网上都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网上都没有相关资料

帮你找了一下,应当对你有帮助,。。。、

网友:
查传感器好坏  查 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