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81b8 up6281s8代换

楼主(2016-10-26):
up6281b8可以直接用rt9169a代换
PDF管脚一致代换成功,给大家个参考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就算脚位是一样的 还涉及到反馈脚的电压门槛值的

网友A:
真的能代换吗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能代换吗楼主?

在华硕g41正常  查PDF管脚完全一致  上机正常也不烧管子了  其它板子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华硕g41正常  查PDF管脚完全一致  上机正常也不烧管子了  其它板子没试

up6281背面有焊盘 rt9619没有 上去供电正常亮机

网友:
有机会一定要试下,,,这种芯片都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