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S21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10-26):
主板型号: GA-945GCM-S21不触发,求助!!
故障       :不触发!上图

诊断故障: 待机条件: VCCRTC, RTVRST# ,32.768KHZ, 3VSB , RSMRST# 五个
                  触发信号: PWRBTN#,,SLP_S3#, PSON#
1。电池:电压2.63V

2.  5VSb 待机电压4.87V

3.    5VSB用1117转出来3VSB. 实测只有1.44V电压。

4.   测了一下PCI-A14脚待机电压。3.35V

5,开机针脚有3.3V电压,就是不触发。 拿起来,摸了一下主板下面,南桥下面发烫!

请各位大师个,,维修方向!!

网友:
估计是南桥短路了啊

网友:
南桥下面发烫,南桥坏了吧?

网友:
南桥下面发烫   那就是南桥死了!

网友:
桥挂了   转出来的3.3估计被桥拉低了

网友:
估计有短路的  把3.3V拉底了

网友:
A14的3.3V不是桥的待机电压吗?1117的电压是给丁哪里的?

网友:
南桥发烫了都  挂了

网友:
技嘉的主板有两个待机 一路是给A14脚的,一路给南桥的!测了一个3.3V 对地打阻值为016.好主板对地为160

网友:
上BGA把南桥拔下来,再测阻值,不过这板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南桥发烫  待机偏低  南桥应该挂了

网友:
首先,待机状态下南北桥不会烫,另外,945主板搭配82801GB的南桥,GB的南桥嘛,就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有数。

网友:
这个南桥肯定坏了,待机下南桥热一定是挂了,换一个吧,这个新的也很便宜了

网友:
估计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BGA下桥,试试

网友:
桥应该坏了吧

网友:
南桥pg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