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期刚毕业的学生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6-10-26):
由于第一次发帖,不会改图片大小,后来的就不发了。
华强北买来的机器,刷机之后直接进系统,大喜。但是后来发现无wifi,也没有打值或测量供电。
直接取下wifi芯片,然后发现wifi大量掉点,WIFI飞10根线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4MTQxM3xhYzY2MmQ3MmMyZTk0Y2Q1NTRlMTY4ZjAxYmJmZjcwMHwxNzc3MTQxNjUx&request=yes&_f=.jpg,飞线期间发现第八个点竟然有2个点,经测量发现上面的点
与测试点pp_3159_rf相连,但是没有值,下面的点有值,经过与老李讨论觉得应该连上,后来装上发现WIFI能打开了,说明猜测正确。
但是无信号,在R5214_rf飞假天线,能接收到信号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4MTQ2MHxhNTg4MTM0NWIyZjNmZDVlMTA0MmVkODk3Y2YyZWUyY3wxNzc3MTQxNjUx&request=yes&_f=.jpg,然后连接到UAT_SPLT发现又没有信号,信心大减,然后问老师为什么没有,老师说只是假信号,飞假天线不能解决问题,思考了下,我从装了通道上所有原件有wifi信号了。装机测试有信号了。测试机器后发现又没有照相和闪光灯,由于不是我的机器和要毕业的原因,没能修理照相。
维修结论,1,华强北的赌机器,且赌且慎重。2,测试机器一定要细致,特别是顾客的机器。

网友:
技术不错 了

1,华强北的赌机器,且赌且慎重  看来是赌了很多机器后得出的结论了

网友:
大犁,我来了,做的不错,再接再厉!给加分。

网友:
不错,技术学成后又一位高手。

网友:
应该把闪光灯和照像修好才行啊,有赌台机回来跟你故障差不多,现在也是摄像头和闪光灯不行,换了几个IC还不行。赌回来的时候故障为大短,电容拆掉OK,刷机报错(NFC),WIFI不行,换芯片后OK。最后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人品还算不错    最坑是遇到上盖有暗病的

网友:
问一下再那买的啊我也要赌几个啊

网友:
刘大仙,祝你修的机子全部都是4005

网友:
那位师兄的手工是师娘交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品还算不错    最坑是遇到上盖有暗病的

上盖可以单换   下层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品还算不错    最坑是遇到上盖有暗病的

上盖有暗病一般会体现出来什么啊,定电流?

网友:
刘大仙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新手修成这样不错

网友:
修得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