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片技嘉H61 VCCSA引起反复重启

楼主(2016-10-26):
前段时间修一片技嘉H61M-DS2 REV:4.0主板反复重启不亮机,原因是VCCSA没有产生,LM324到R40断线,飞线后正常。今天修一片同型号主板也是没有VCCSA同反复重启。这次不是断线,是R41的8.2K损坏,更换电阻后修复。最后顺便求一份R1.0的图纸点位图

网友:
供电部分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你有这个板子4.0的图纸与点位吗

网友:
反复重启就不太好修,供电不好测。
楼主的镊子不是精细的吗?好像好大

网友:
哇塞 好厉害的维修  图纸哪找的呢

网友:
重启真不好修 特别是不定时重启

网友:
有几片都没修好,当板料

网友:
CPU座旁边灰尘比较多 一受潮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图纸上淘宝买的,好像看到论坛里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