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烧场管求助中!

楼主(2016-10-26):
  • 手上有张华硕g41总是烧cpu供电场管不上cpu的时候不会发烫,上cpu的时候测量cpu1.2v 旁边的电感马上发烫很厉害一会就烧供电管了,现在已将周边关联的贴片电阻电容上下管全换掉,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发烫!没招了是不是那里还有短路!求大神们支招!

网友A:
最后不行的话,把电感也换了试试

网友B:
线路板刷干净,场管G极打值,后面电容换了,也就这些法子了,PCB漏电,就不好办了。

网友:
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什么变化。、、、

网友:
自举电容 电阻 换没

网友C:
电容啊 BOOT电容  查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不行的话,把电感也换了试试

电感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啊 BOOT电容  查查下吧

关联的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刷干净,场管G极打值,后面电容换了,也就这些法子了,PCB漏电,就不好办了。

打阻值正常,周围电容都换了

网友:
有可能的话 最好找一块好的板子  照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