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规格及其意义

楼主(2016-10-26):
[p=169, null, left]目前家庭使用

[p=169, null, left]DZ

[p=169, null, left]系列的空气开关

[p=169, null, left](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常见的有以下型号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规格:

[p=169, null, left]C16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 C25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4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6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8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1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120

[p=169, null, left]等规格

[p=169, null, left],其中

[p=169, null, left]C

[p=169, null, left]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例如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表示起跳电流为

[p=169, null, left]32

[p=169, null, left]安,一般安装

[p=169, null, left]6500W

[p=169, null, left]热水

[p=169, null, left]器要用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安装

[p=169, null, left]7500W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500W

[p=169, null, left]热水器要用

[p=169, null, left]C40

[p=169, null, left]的空开。

[p=169, null, left]工业上常见的型号有:

[p=169, null, left]动力电路用

[p=169, null, left]DW

[p=169, null, left]和

[p=169, null, left]DZ

[p=169, null, left]型分

[p=169, null, left]2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5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63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25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6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25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4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6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000...(

[p=169, null, left]单位

[p=169, null, left]A)

[p=169, null, left]目前家庭使用

[p=169, null, left]DZ

[p=169, null, left]系列的空气开关

[p=169, null, left](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常见的有以下型号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规格:

[p=169, null, left]C16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 C25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4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6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8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1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120

[p=169, null, left]等规格

[p=169, null, left],其中

[p=169, null, left]C

[p=169, null, left]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例如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表示起跳电流为

[p=169, null, left]32

[p=169, null, left]安,一般安装

[p=169, null, left]6500W

[p=169, null, left]热水

[p=169, null, left]器要用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安装

[p=169, null, left]7500W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500W

[p=169, null, left]热水器要用

[p=169, null, left]C40

[p=169, null, left]的空开。

[p=169, null, left]工业上常见的型号有:

[p=169, null, left]动力电路用

[p=169, null, left]DW

[p=169, null, left]和

[p=169, null, left]DZ

[p=169, null, left]型分

[p=169, null, left]2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5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63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25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6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25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4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6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000...(

[p=169, null, left]单位

[p=169, null, left]A)

[p=169, null, left]目前家庭使用

[p=169, null, left]DZ

[p=169, null, left]系列的空气开关

[p=169, null, left](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常见的有以下型号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规格:

[p=169, null, left]C16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 C25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4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6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8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1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C120

[p=169, null, left]等规格

[p=169, null, left],其中

[p=169, null, left]C

[p=169, null, left]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例如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表示起跳电流为

[p=169, null, left]32

[p=169, null, left]安,一般安装

[p=169, null, left]6500W

[p=169, null, left]热水

[p=169, null, left]器要用

[p=169, null, left]C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安装

[p=169, null, left]7500W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500W

[p=169, null, left]热水器要用

[p=169, null, left]C40

[p=169, null, left]的空开。

[p=169, null, left]工业上常见的型号有:

[p=169, null, left]动力电路用

[p=169, null, left]DW

[p=169, null, left]和

[p=169, null, left]DZ

[p=169, null, left]型分

[p=169, null, left]2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32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5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63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25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6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25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4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6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800

[p=169, null, left],

[p=169, null, left]1000...(

[p=169, null, left]单位

[p=169, null, left]A)

家用空气开关型号选择:

  空气开关在家庭供电中作总电源保护开关或分支线保护开关用。当住宅线路或家用电器发生短路或过载时,它能自动跳闸,切断电源,从而有效的保护这些设备免受损坏或防止事故扩大;家庭一般用二极(即2P)空气开关作总电源保护,用单极(1P)作分支保护;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如果选择的偏小,则空气开关易频繁跳闸,引起不必要的停电,如选择过大,则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因此家装空气开关,正确选择额定容量电流大小很重要。一般小型空气开关规格主要以额定电流区分6A,10A,16A,20A,25A,32A,40A,50A,63A,80A,100A等;那么一般家庭如何选择或验算总负荷电流的总值呢?

  1.首先计算各分支电流的值

  ①纯电阻性负载,如灯泡,电热器等用注明功率直接除以电压即得,公式I=功率/220v;例如20w的灯泡,分支电流I=20W/220=0.09A。电风扇、电熨斗、电热毯、电热水器、电暖器、电饭锅、电炒锅、吸尘器、空调等为阻性负载。

  ②感性负载,如荧光灯,电视机,洗衣机,等计算稍微复杂,要考虑消耗功率,具体计算还要考虑功率因数等,为便于估算,笔者给出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即一般感性负载,根据其注明负载计算出来的功率在翻一倍即可,例如注明20W的日光灯的分支电流I=20W/220v=0.09A,翻倍为0.09A*2=0.18A(比精确计算值0.15A,多0.03A)

  2.总负荷电流即为各分支电流之和;知道了分支电流和总电流,就可以选择分支空气开关及总闸空气开关、总保险丝,总电表以及各支路电线的规格,或者验算已设计的这些电气部件的规格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3.为了确保安全可靠,电气部件的额定工作电流一般应大于2倍所需的最大负荷电流;此外,在设计、选择电气部件时,还要考虑到以后用电负荷增加的可能性,为以后需求留有余量

网友:
把你发的内容,重新整理一下吧,很杂乱的样子

网友:
这是从我的文档复制过来的,内容是对的,乱码搞不懂

网友:
这里纠正一下错误,电风扇,吸尘器、空调 这些属于感性负载。另外,现在的电熨斗、电热毯、电热水器、电暖器、电饭锅、电炒锅、等也不是纯电阻负载。还有即使是纯电阻的负载,启动瞬间电流也是比较大的,如220伏200瓦的白炽灯泡通电瞬间的电流在10安,选择空气开关要经负载大10%到20%,空气开关的主要作用是防短路或严重过载。

网友:
谢谢纠正,教材是以前我看的,只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基础安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