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掉电

楼主(2016-10-26):
delll n4050掉电  电压都出来了  吹显卡无果

网友A:
电流多少掉 ?显示掉?还是开机掉?

网友B:
这个不好修,只能按步骤来用示波器测SLP_S3#对比各大电感看看哪个供电先掉了,这种问题不好修哦。。。看看有没有掉件~观察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掉 ?显示掉?还是开机掉?

0.8左右不显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修,只能按步骤来用示波器测SLP_S3#对比各大电感看看哪个供电先掉了,这种问题不好修哦。。。看看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供电。。。、

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看下有没复位 、、、。。。

网友:
重新植球啊兄弟,应该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焊北桥 就行了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啊

网友:
确定电压都出来了吗,其他的小供电查查试试,再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有哪位兄弟修过可以显示,装上独立显卡进系统不能调分辨率,,设备管理器只能识别到集成,带感叹号,去掉独立显卡就正常,独立显卡驱动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读取BIOS,如果没有读bios就要干桥了,祝你好运

网友:
北桥容易虚汗。。先刷BIOS 在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