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之通病--人疯--铁板--神活篇

楼主(2016-10-26):
  快下班了接到同行送修Y450,店里维修工程师看了一下加电不显,0.9A左右(不是裸板),客户急着要结果我就自己加班看看吧,饭后正式开工!
  速度拆机,裸板测试电流0.67左右无跳变,先照着通病显卡供电小板量了以下,1.8V无,心里暗喜这个简单,拆下小板一看:

要坏菜,2个330电容动过了,估计是没修好!

  仔细看了一下,PQ1没有动过,这个小板在线测量不方便就先换个试试,结果一样没有输出,PU1(OZ8116)不知道加焊还是换过,心想先换了试试吧,查了 一下库存:

正好还有3个就先换过,通电一测1.8V出来了,抬头一看电流表0.71,好失望,痛苦的维修正式开始了~~~~~~
  这个电流CPU应该是没有工作,一测CPU供电果真没有出来,看了下CPU供电电路也有维修痕迹,找出图纸慢慢修吧:

先测了一下MAX17021供电6和26脚5V正常,1脚PGD_IN,这个是HWPG过来的信号,一测也正常,13脚SHDN也正常,16脚19V,感觉基本条件应该也正常了就是不出CPU供电,给芯片判了死刑吧, 一查库存没有,翻料板也没有找到,算了大体报价,订配件吧,于是深夜联系卖家发货,等待中~~~~~~~~~~~~~~~~~~~~~~~~~~~~~~~~~~~~~~~~~~~~~~~~~~~~~~~~~~·
     “星星”到了,让他们换上一试结果还是老样子不出供电,又怀疑芯片没焊好或芯片问题,重新换了一片,上下管也换了,结果故障一样,店里他们测了一下16脚0.9,认为不正常,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刚换上电流上到了1A以上马上下来了,再试就不上了,后来我查了查芯片手册0.9V是正常的,店里太忙就先放下了干别的了,晚上我加班继续吧~~
     饭后再开工,细量其它工作条件吧,又查了14脚DPRSLPVR  15 脚PSI   31脚DPRSTP,对照手册高低电平组合也正常,对了以前忘说了VID先前就测了也没有问题。又对照图纸把周围电阻值也量了也没有发现问题。这下惨了,真成铁板了,又想起前面出过1A以上电流的细节,就又吹了吹芯片及周围,没有效果,又把芯片吹到化锡的标准,有效果了示波器测的场管G极有波了,不过1秒左右就下来了,再重新上电开就不行了,反复试都是这个效果只能出一次CPU供电而且只有一秒,而且奇怪的是,把芯片吹到化锡标准,过一个小时测试也是能出一秒电。就又做了个试验用烙铁把周围的电阻 电容都加焊了一遍,结果没有效果一秒电也不出,无语了~~~~~真成铁板了~~~~人也快疯了~~~~
都这份上了就测测周围电容吧,随便拆下一个大点的电容,一量0.23uf,一对图纸是PC38,正常值,怕扩大故障观察变化加电试了试故障没变,但也出了一秒电。

这又随便拆了个电容,一量0.96uf,一对图纸SMDDR_VTERM对地电容,心想这电容不相关啊,就焊回去了。

怕重复焊重复测扩大故障,就又上电测了一下,我晕~~~~~~~~~~~电流上来了还有跳变,也没有掉下来,示波器一测G级波也正常持续了,接屏一试亮了

重复测试,加硬盘进系统,亮机冷机的试,一直正常了~~~~~~~~~

搞不明白怎么好了~~~~~~~~~~百想千想也确定不了原因了,拆下来测之前重复焊过周围的电阻电容故障都没变,这下怎么好了~~~~~~~~
大家帮忙想想,帮忙加加分吧

发贴前又开机测了几次还是正常~~~~~~发贴!!!

网友A:
Y450我修了好多,基本都是不跑马!!估计南桥挂,或者跑马过了内存不显示!!显卡挂,要不就是电流上1.几掉电,一量显卡也挂了。。不跑马的直接报废。。显卡挂也报废。。桥坏的太多了。。批量修得Y450。。成活率太低。。修好了就是好事。。给你加分

网友:
不会吧,这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450我修了好多,基本都是不跑马!!估计南桥挂,或者跑马过了内存不显示!!显卡挂,要不就是电 ...

最后的故障不知道怎么好的,心里没底,继续测试中~~~~~~~~~~~~~~~~~

网友:
对的,测个两三天稳定的话,顺便跑跑鲁大师,稳定的话就交货

网友:
虽然楼主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但是看你修的过程还是受启发的

网友C:
这铁板修的,不容易,给你加分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铁板修的,不容易,给你加分了啦

谢谢加分,还在测试中,看看稳定不

网友D:
我发现老板库存是亮点哈,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老板库存是亮点哈,很专业

不容易乱,好找,明明有,多订一次货就给顺风飞机加油了

网友:
这样的也是奇葩了,楼主运气

网友:
妈蛋要是不稳定,能被烦死,三天两头来返修楼主还是多测测的好

网友:
奇葩的问题啊,太神奇了,碰到Y450是个头疼事。来来回回吹了那么多次估计板层问题被你吹好了,装机多测试吧,有些一装机螺丝一固定问题就又来了。

网友:
估计要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故障不知道怎么好的,心里没底,继续测试中~~~~~~~~~~~~~~~~~

呵呵  你是在坐等返修吗?

网友:
糊里糊涂怕以后会不会再出问题。还是巧合了碰到了哪里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