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怎么看的?

楼主(2016-10-27):
原文出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0285-1-1.html

这些二极管怎么工作,电路工作原路是什么。这个分路PG怎么和HWPG通信

网友:
是钳位作用吗?请老师们回答一下

网友A:
这个图好熟悉哦  像是前几天修的捷威的       这些PG有一个不正常 就会全部拉低

网友B:
这个老华硕里面很多,很简单啊,左边全部为高右边才能高

网友:
有一个不正常,HWPG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华硕里面很多,很简单啊,左边全部为高右边才能高

谢谢你,看懂了,就是钳位作用,pg汇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好熟悉哦  像是前几天修的捷威的       这些PG有一个不正常 就会全部拉低

嗯,谢谢你,懂了

网友:
这个也想在线等答案

网友:
这个就是与门的电路呀,你学习一下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