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电池开机后 接上电源 适配器的灯会灭。

楼主(2016-10-27):
各位  :请教

    DELL 5520  LA-8241P
   1:单接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   使用
   2:单接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  使用
   3:同时接上 也可以正常 开机  使用 。并且可以充电。

问题是: 接上电池 开机后  ,再接上电源   电源适配器  的指示灯就灭了保护了。

   图纸充电IC ISL88731C     实物是 BQ24747   换了全新同型号也一样

换了图纸的型号。单接电源  可以触发  但2秒  就掉电了。不开机

请教各位

网友:
估计是隔离切换电路开启和关闭不全吧

网友:
测量下适配器的检测信号

网友:
保隔电路问题大点  小白的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的话,不充电可能,但是为什么会保护?

网友:
有元器件不良了

网友:
看下连通适配器和电池的双二极管

网友:
一样已解决

网友:
电池放电管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