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6-10-27):
c32

c16
空气断路器在每个家庭中都会使用,因为其安全的性质得到很大的应用,可是该如何选择空气断路器呢?空气断路器有哪些型号?空气断路器运用在那里?
首先介绍空气开关的作用:空气开关在家庭供电中作总电源保护开关或分支线保护开关用。当住宅线路或家用电器发生短路或过载时,它能自动跳闸,切断电源,从而有效的保护这些设备免受损坏或防止事故扩大;
家庭一般用二极(即2P)空气开关作总电源保护,用单极(1P)作分支保护;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如果选择的偏小,则空气开关易频繁跳闸,引起不必要的停电,如选择过大,则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因此家装空气开关,正确选择额定容量电流大小很重要。
目前家庭使用DZ系列的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常见的有以下型号/规格:C16、 C25、C32、C40、C60、C80、C100、C120等规格,其中C表示脱扣电流,即起跳电流,例如C32表示起跳电流为32安,一般安装6500W热水器要用C32,安装7500W、8500W热水器要用C40的空开。
工业上常见的型号有:动力电路用DW和DZ型分20,32,50,63,80,100,125,160,250,400,600,800,1000...(单位A)。
空气开关型号:D代表动力,C代表照明。
C65N 1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2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3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4P-:C1A  C2A  C4A  C6A  C10A  C16A  C20A  C25A  C32A  C40A  C50A C63A
C65N 1P-1A  D2A  D4A  D6A  D10A  D16A  D20A  D25A  D32A  D40A  D50A D63A
C65N 2P-1A  D2A  D4A  D6A  D10A  D16A  D20A  D25A  D32A  D40A  D50A D63A
C65N 3P-1A  D2A  D4A  D6A  D10A  D16A  D20A  D25A  D32A  D40A  D50A D63A
型号上升一般是6、10、16、20、25、32、40、50、63、80、100、125、150、225、400

网友:
特别注意“空气开关型号:D代表动力,C代表照明”

网友:
普及了一下电工知识啦

网友:
空气开关,这个真正的名字就叫空气开关吗,我们这都叫空开

网友:
是的,全称空气开关,简称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