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A1534 820-00244-a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6-10-27):
接机苹果的A1534     820-00244-a适配器不开机,电池是可以开机,也不能充电,电池开机也认不到适配器。找不到图纸点位图,求助各位大师们,帮帮忙!见图:

求各位了,分享一下图纸和点位图,或给一下维修思路好吗?拜谢!!!机器是进水后出现的故障,水已经处理好了。

网友A:
我以为是适配器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适配器坏了呢

已经换过了适配器了!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只能看芯片查别的机子的图纸找思路了,跑线看看

网友:
重点测进水位置,没图点位不好修。

网友:
苹果凑啥热闹卖笔记本。真是土豪的钱好赚啊

网友:
这个机器太新了,没有图,和点位,查下充电芯片

网友:
充放电电路问题,我一般没图纸就放弃了!

网友:
无图无点,看看下是不是电源接口坏了。电源小板子

网友:
随便谁接到这种机器都是一头雾水 没图纸没点位确实是浪费时间

网友:
没点位图纸你这种级别的只能白费时间。我们这种级别的也只能望尘莫及

网友:
这种新款的机器,无图纸难下手。

网友:
这 怎么想到的

网友:
进水的多半是断线,适配器不开机修隔离充电吖

网友:
这个有图纸点位

网友:
是不是这个 a1534

网友:
我这手里也有一个,没料板啊

网友:
没图没点的话,只能查西下芯片脚位了

网友:
仔细看看,进水地方刮刮开看看

网友:
这机器全身只有一个接口  你接个转USB的转接口看认的到u盘不 如果认不到  直接换借口    还可以直接拆接口看看是否接口少了个针   本人已换了两台了  都是接口坏  主板还没有  修过

网友:
不好修等等 看有没有结果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好屌的机器 应该还是充电IC 这块的问题

网友:
难搞哦         这机子资料少

网友:
淘宝看有没有料板

网友:
进水地方肯定没弄好 。。

网友(2016-12-19):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到后面差是充电芯片出问题了,EC没有识别到适配器

网友:
感谢你,我正需要这个图纸,希望可以把机器修好!

网友:
我手上有台是没进水,但是不充电。就一个电源接口。我用转接口接u盘不识别。也不识别鼠标。不知道是不是接口坏了还是线坏了。楼主你修好了吗?公布下答案撒

网友:
这个机器要是同时不认外接U盘  不充电,换过接口,接口的小元件查过还是不行,就基本可以判死刑了,修过不少!

网友:
苹果难搞啊  特别是新机器找不到图纸

网友(2018-12-02):
                                  拿去交换